梅捷945主板,显卡部分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1-10-23):
独立主板,两根pcie槽,上显卡均显80或27,但用pci老显卡可带起来。求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没问题,槽两根都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不是板子本身的设计问题吧

网友:
本身设计问题??不解。
原来肯定是ok的,
就是设计问题也得考虑一下问题出在啥部分呀

网友:
两根PCIE16X都不显:
查PCIE的时钟,A13 A14以及RSTA11
打PCIE的高速耦合电容的阻值进一步确定北桥的好坏

网友A:
会不会是不兼容问题

网友:
北桥坏了的话,pci的显卡还能带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不兼容问题

肯定不会是。换过n种显卡,

网友:
怎么没回复的呀,感觉这 一阵子大家不很活跃呀

网友:
那就是主板摸个器件有问题了,或者松动了,找个示波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