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WX3 WX5的闪屏问题 有什么能解决的不?

楼主(2011-10-23):
CQ40等机器 很多都哟闪屏的现象,大家谁有什么高招修复吗?
闪屏

网友:
昨天收到一个CQ45的本子,直接当黑屏修就行了。显卡加焊。

网友:
你能解决 你就发财了

网友:
遇過几片, 沒能修好, 直接換屏OK了...

网友:
很不好修,在坛子里还没有找到成功维修的案例

网友:
只要PC生产厂商采购了LG-PHILIPS的垃圾屏,不管是联想还是神州 海尔 方正等。。。
都会“闪屏”

网友A:
这种是闪屏门 没解得

网友:
闪屏门,解决不了

网友:
是啊 不好解决啊 所以现在就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