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核心供待解决案例!!!!!!!!

楼主(2011-10-23):
直接上图吧 无核心供电 上管G极无电压
显卡

网友:
来个修显卡的师傅吧

网友:
废板上找个芯片换上去先。

网友:
找了半天木有,唉

网友:
场管检查下,输入后级打值看短路没?
boot 脚检查下 ,其中的二极管和电容是重点,要是BOOT正常的话,我以为这个PWM芯片坏得可能性很大
因为 VCC EN boot都正常,

网友:
实际电路可能不太一样 能代此IC 的ISL6522也没找到

网友:
供电和开启正常 ,先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