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遇到这种显卡

楼主(2011-10-23):
  型号嘛,我在显卡上面根本就找不到。只能说一下具体的情况了。
这个显卡刚来的时候,客户说花屏,我加电测试,没发现有花屏的现象。只是当打开网页输入账号的时候,在鼠标竖线的后面会跟着一道1、2厘米的竖线。用鲁大师测试,居然能跑道193分,还属于高端显卡。可是测试的时候,别说画面流畅了,连卡都不能算,只显示了三个画面,并且还是卡的死机的那种,我就很郁闷了。性能测试的时候,直接提示说什么3D什么的出错或者不支持之类的。

    我现在也没什么维修思路,求解!!!!!

网友:
估计是散热方面的问题不小把。

网友:
呵呵,还真没见过,求解!

网友:
发个图看来看看撒~

网友:
找图纸  看看是啥显卡    换个试试

网友:
什么显卡弄个图片看kan !

网友:
没修好,客户等不及,就已经拿走了!!!!哎,遗憾啊!!!!

网友:
加焊主芯片,不行就算了,没什么好修的显卡,当然测电路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