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人物界面静止画面花屏

楼主(2011-10-23):
最近新配一台机器,具体配置cpu e6600 、主板技嘉p5p41 ,内存金士顿2g两条,显卡杰微g430泰坦版,硬盘500g,显示器明基gl931a,
故障为,游戏进行中不花屏、看电影不花屏,3DMark05 、3DMark06、AquaMark3,测试不花屏,分辨率为1440*900,32为显示和16位显示都试过,在热血传奇人物选择那个界面停一会就花屏,机器来店上测试不花屏,求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补充内容 (2011-11-2 17:20):
感谢各位的支持,后来发现时显示器使用10个小时以上就花屏,不管游戏还是电影,更换显示器以后就好了

网友:
更新一下显卡的驱动试试。估计是它的问题。也可能是游戏设置的不对。

网友:
你下载的那个传奇有问题! 以前我也有过 好像是下个了补丁吧! 过的久了 有点忘了 ,你可以重新下个试下!

网友:
把游戏的补丁重打一遍  或者下载一个完整客户端试一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或者去主板官网BIOS有没有更新。
这个问题有时候根BIOS有关。

AD:淘坏硬盘badhdd.taobao.com淘电路板。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子不用试了  软件硬件都么关系的 前些时间我搞懂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说说看啊

网友:
新配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测试下别的3D游戏。。他是玩私服还是官服。私服进土城花不?多半是传奇的问题吧。

网友:
这应该是兼容的问题 与硬件质量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他那款游戏  必须要用7900GTS的卡   别的都不行  这个卡 就是为他游戏生产的

网友:
传奇我不知道,但是我遇到过的时玩诛仙的,处理硬盘所有硬件都换了,游戏也重新下载安装了N遍,可就是有时候能进有时候不能进入游戏,或者玩一会花屏。最后无奈把游戏换了个分区安装,居然神奇的好了。硬盘用软件检测了是没问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LZ不妨也试试。换个地方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