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池接口定义

楼主(2011-10-23):
在论坛下了这个只有5只引脚
但我这台有6只引脚
还有没上电池那接口能不能测到电压
哪位高手来指教一下

网友:
把你笔记本的电路图晾出来看下,其中会有猫腻的,再说你要干什么呢

网友:
没上电池也没接外接的话,应该是没电压的,如果有,那就是电容的电没放完,不能作为依据

网友:
这不奇怪,有些供是都是俩个脚的

网友:
一共就四个  1是V+还有两个CD线,还有一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