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1-10-23):
  这是一台返修机 半个月前加焊了EC可以正常使用 昨天拿来的时候加了下EC也能正常使用,今天早上试机又不行了,于是换了个EC未果,换CPU试了试也没用,最后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下面我只能干南桥了。这台机是一体桥。
  有哪位大侠说说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个故障。。。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coms放电 还有就是32k的晶振换个

网友:
ec触发信号正常吗?
如果PCB有内阻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CPU座的问题,我有过一台和你故障,最后加焊座子好了,客户已经使用1个多月未返修

网友:
三合一的桥,容易虚。显卡也爱坏。通病

网友:
先显卡,后桥。

网友:
三合一的桥   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做桥 桥的问题比较大哦

网友:
学习一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只能干桥了。

网友:
先看BIOS设置是否在ON,排除可能是IO或CMOS那块或南桥,但你说是三和一的桥,建议暂时不做
还很有可能是网卡别的外设引起的

网友:
三合一桥温高虚焊的多

网友:
桥的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
桥做了 显卡也做了 今天来了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最后换了一下配件 确定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coms放电 还有就是32k的晶振换

网友:
三合一的桥,要换改良版的北桥。修好了也会经常引起故障。配的8400MG独显本身也有问题。4520G用到现在,LCD屏幕应该改老化得蛮厉害的吧?亮度降低很多,维修一次成本很高,400~500块。鸡肋。

网友:
键盘会引起?难道开关在键盘上?求解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哦。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多,不行的话就把cpu座加焊一下。

网友:
不要轻易的干桥,搞不好故障会扩大,CPU座子虚焊的可能行大

网友:
三桥合一的吗这种桥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