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SUS F81S的电压为何不能为1.2V

楼主(2011-10-23):
同行送来的ASUS F81S,二修机,+1.2VO电压异常,正常为1.2V,该板为2.5V,对地值都正常,该电压控制输出两路电压一路给显卡电压输出正常,另一路输出+1.2VO,但输出2.5V如下图

管理芯片为MAX8743EEI ,换了依旧,二合一管:SI4914换了依旧,14脚FB2为0V,

这个是由两电阻R8515 R8516分压而来的,

查了这两个电阻是正常的,R8516也没有变为无究大,后来找了一个本本ASUS X85S 这两个本主板一样,于是把主板上相就元件代换,但就是电压为2.5V,。测量了下:好的板FB2为1V,是由+1.2VO通用两电阻分压而来的,而我这个板由2.5V分压过来,为何分压的电压为0V,两个板分压的电阻我已交换了,证明电阻没问题,难道14脚这个电压是由MAX8743自已发出来的,想不通了,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方法变成1.2V,谢谢

网友A:
这机器北桥坏的多 像你这问题先换个桥试试

网友(点评):
这和北桥无关,北桥拆掉了还是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tpc 28t 换了试试

tpc 28T 怎么换?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c 28T 怎么换? 能说详细点吗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可以不可以拆下来,这部分功课做的不足。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分下面几步走
拆L8501 看1脚是否为1.2?
为的话 排除Q8507  断开 JP8500  JP8508在查是否等于1.2V 在往下排查
如果拆掉L8501 1叫为2.5V 那就看下Q8507的 8脚以及3脚是否OK
Q8507 是个复合型双N管 8脚控制12脚与765导通   3脚控制765与4脚导通
8脚高电平 12 -765通  如果3脚也为高电平 12-765-4 通
你比我会算电压,你算算应该是什么条件才会输出1.2V吧!
纸上谈兵啊~先说好了,我不确定不是不可以拆下来量脚位,错了也别怪我,更别减我分!我可不是故意来烧你板子的,没那居心跟闲心

网友:
楼主能否发图出来  我现在也是这板不跑码   测得显卡旁边和螺丝柱旁边的电感短路了   电流是0.8就不跑了

网友:
建议看一下芯片的pdf 好多芯片都可以输出多种电压

网友C:
都到这一步了 居然还没解决! 我上次一块板 也是因为FB没有反馈 所以输出电压变大了!  当时测的是因为一个电阻导致!观察下JP9500这个点是否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北桥坏的多 像你这问题先换个桥试试

汗! 要是都像你这样维修 那都得亏死了!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图发出来共享吗,我这里有个X85S的,没图纸,据说X85S和F81S的图纸一样?

网友D:
FB2 是反馈输入端,用来设置PWM的工作频率电压等等的!!
首先断开,1.2VS 1.2VO的后面负载,不能断开PWM的电感,否则会无输出的,,,防止2.5V烧坏后面的元件,也有可能是后面的2.5V串进这两组电压的负载,引起虚压,而PWM根本没有正常工作,也就是2.5V不是本身8743产生的!!!

断开负载后,看看,1.2V是否正常产生!

网友:
我感觉还是控制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电源管理芯片都调换了,到另一块板上是正常的,担心芯片问题又重换了一个,还是这个样,可能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图纸来了,X85S和F81S是一样的,文件太大,传不上来,待会切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到这一步了 居然还没解决! 我上次一块板 也是因为FB没有反馈 所以输出电压变大了!  当时测的是因为一个 ...

JP8500没有断开,一直是通的

网友:
看不了图但感觉应该是分别出1。2和2。5两组才对

网友:
断开负载JP8503,JP8508,输出还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FB2 是反馈输入端,用来设置PWM的工作频率电压等等的!!
首先断开,1.2VS 1.2VO的后面负载,不能断开PWM的 ...

同意,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E:
曾经修过IBM 的T40,待机1.8v偏高,2v左右,触发掉电。更换1.8v待机滤波电容电压正常了。楼主您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修过IBM 的T40,待机1.8v偏高,2v左右,触发掉电。更换1.8v待机滤波电容电压正常了。楼主您可以试试看看 ...

你这个相差不多。他那个电压相差太多了,不可能是电容 的毛病。。。个人意见。我也碰到过因电容坏而引起的电压升高。但都是相差零点几伏。相差不多的。。。除非短路。。

网友:
图纸不一样的,F81S的板根本对不上楼主的图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有问题吧。FB2是OUT2反馈输入。接至GND,固定输出2.5V,或者与OUT2之间接一只分压电阻,
调节输出为1V到5.5V。这是MAX8743的官方解释。如果FB2是OV的话输出2.5V是正常的。我没有FB1S的电路图。但你这是F80S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