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600DC,屏幕泛白

楼主(2011-10-23):
收到一台维修过的三星S600DC,屏幕泛白
能照相,效果也可能,DC机器的屏幕好像亮度太高变得泛白,要斜着看屏幕才能勉强分辨出,不过也挺难的。

没有屏可以试换。不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遇到此机型的泛白屏故障?

网友:
换个背光灯试试

网友:
在背光灯电路里串电阻强制降低亮度,或查看屏的供电电压是不是不够

网友:
换了屏幕也不行,这回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