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U8220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1-10-23):
开机,屏幕不显示,屏幕后有亮光(屏灯亮),有开机声音,插进sim卡后,用其他手机拨打电话,手机能收到信号,能听到振铃。按接听键,可以正常接听电话。  什么故障?是屏幕故障 还是屏线故障?

网友:
重插一下屏线呢!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反复插过几次屏线了,没有效果, 必须换屏么? 这种屏幕价格一般多少钱?26万色TFT彩色屏幕;320×480像素,3.5英寸;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原因

网友:
屏线吧   感觉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