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FOXCONN跑CI不过 还自动重起

楼主(2011-10-23):
今天台式机师傅不在  同行送来FOXCONN     865a01-pe的机子  说点不亮   我把板子拿下来  插电源开机   一看CI不过不到30秒还自动重起   我郁闷了  看看内存电压正常   过了一会  我再插电源 结果自动开机   试了几次还是一样 索性换下了IO  现在IO换好了  不自己开机了   可还是上来C1  还是重起    请高手们速速解救啊

网友:
CPU我也换过了 内存也是的啊   我都崩溃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代表电流正常呀,换一个内存MOS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换个内存供电

网友:
我晕  今天刷了个BIOS好了     给同行拿了过去    没到5分钟又拿给我了   说又是跑CI 不来了   我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见假负载

网友:
跑C1 有可能是没过CPU

网友:
内存的137是什么 238是什么的

网友:
压座子看看看

网友:
你这个和我遇到的那个845一样,搞了一晚上,只要你刷了bios保证好,但用几次,bios程序又坏了。换了5个不同的芯片都这样。实在搞不定扔垃圾堆了。

网友:
有可以插曹呀,还有其它工作条件,如时钟,复位,还有SPD供电。系统总线。。。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   板子还是没搞定   现在已经放弃了

网友:
我有块865板子也是这样,量内存供电2.4V正常,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