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有电池时亮一下指示灯就灭,只用适配器,0190代码

楼主(2011-10-23):
有一台IBM R52的本子,用电池或者电池和适配器共用时开机指示灯只亮一下就断电,没任何指示灯亮;只用适配器时,能自检,但自检过后就是0190低电力代码,然后自动断电。
求助
另外,插错过适配器,机器是16V的,用了20V的适配器,一开始不放电池能开机,放了电池就电池灯亮一下灭一下的,但没充电,开机也只是亮一下就断电。现在用20V的适配器不放电池开机也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
故障排除。
原来是因为进过水,主板直线有轻微腐烂,导致结点处开路。飞线后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点呢?知道了要不下次你也能修了

网友:
看来修东西还是目检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