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的6535S 终于咱制服

楼主(2011-10-23):
   惠普  6535S
   现象 电池能触发 但不亮  电源不触发
  这机器 拿来的时候 屏幕碎的那叫厉害  一个大拳头印   客户说笔记本屏幕碎了  然后开机就掉电   到我手里找个新屏像测试下  发现 不亮机  用电池点得话 电源灯可以亮 电流应该上去了  用电源的话电源灯没反应 开怪也没反应  用我稳压电源也没反应  后来在论坛里看看其他人的帖子 有的给建议说不是原装电源 后来找个原装的还是不好用  算了查电路吧
  不解的是为什么电池可以 电源不可以呢   测电池开机 电压都出来了  只是屏幕不亮  电源的话  开关有电压不触发   后来各种测  换个开机芯片KBC1091-NU 故障原样  之后有刷BIOS 又。。。很多都没好使 后来不甘心放弃 就把板子扔到BGA上考了下集成的AMD北桥   我晕   居然好了        记下来把  省的走弯路  给遇到的朋友分享下

网友(点评):
“在BGA上烤了下集成的AMD北桥”北桥这两个字误导了大众,可能是板子其它地方受热好了。

网友:
楼主不会吧北桥虚焊用适配器不能开机,不可能。

网友:
单桥的是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双桥的吧好像。

网友:
这种情况和摔的一样处理就行了。

网友A:
故障有点离奇,真不敢相信那。

网友B:
不是吧,这种故障居然跑到北桥上来了。。。天呐

网友C:
应该是把适配器接口处摔坏了虚吧,歪打正着

网友:
   呵呵  灯你碰到了  那就试试 和我这种现象一样  不妨做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把适配器接口处摔坏了虚吧,歪打正着

绝对不是歪打正着     因为之前早就怀疑接口了   肯定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这种故障居然跑到北桥上来了。。。天呐

  不是不是吧  是肯定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有点离奇,真不敢相信那。

   呵呵  离奇的事多着呢

网友:
对AMD的  南北都是   集成

网友:
单片桥呀?

网友D:
不是  有南桥   都是AMD得   北桥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HP 的机器,注意适配器,像6531 6535    4410     4416    基本上都是这故障

网友:
呵呵  说实在的  这机器感觉有点怪   我也没考虑到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  有南桥   都是AMD得   北桥是集成显卡的

o 哦,这机子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有点离奇,真不敢相信那。

不是没有可能,集成的是有可能的

网友:
amd的 65的只要动北桥能解决6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