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23):
一联想天逸80A,用电池可以开机,出现开机画面后掉电。裸机测量,B+14V,开机键8V,在测量电感PL6  5V ALWP PL7 3VALWP ,电压都是0,此时按下开机键,5V ALWP 、PL7 3VALWP 电压出现且正常,风扇开始转,出现开机画面,然后就掉电。由于没有可调电源,插入一正常的19V电源适配器,B+在12V13V左右抖动,5V ALWP 3VALWP在1.5和1V左右且抖动严重,开机键电压是17V左右,按开机键灯闪下就灭,不能开机5V ALWP 、PL7 3VALWP 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电路的问题,望朋友给予提示。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的啊,是我的问题太低级吗。现在在线等待,希望朋友们的帮助

网友:
因为某个地方虚焊,保护电路主要查pu 1的输出,看ACIN,笔电压是否为高

网友:
Z在论坛里怎么看不到我的帖子了,莫非版主给我删除了

网友:
你查一下,CPU的PG信号,肯定有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先看点火回路有没有过,再看B+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B+14v肯定不对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CPU 滤波电容有问题通杀试一下我以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