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982a 电源板

楼主(2011-10-23):
通电电源灯快闪   电源板zd904击穿  更换多次一般2天就又击穿了,这个稳压管接在12v和5v之间 现在12有16.6v.  5v
只有3.6v,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
烧这只稳压管的原因就是5v支路有估障,暂不接入稳压管,排除了5v低的估障后,再接入就不会烧了。你说的16.6v和3.6v是空载电压吧。空载电压在高频开关电源维修中毫无意义。

网友(点评):
空载电压在高频开关电源维修中毫无意义。 請教一下這位兄弟:為什麼這麼說呢,平時我們不也就是通運測電壓嗎?

网友:
按2楼所说检查5v电路发现5v电路的3个滤波电容失效,更换后5v电压正常了,但是现在出现新的问题,好像带不起负载,不接屏线电源指示灯正常,背光也亮只要接上屏线背光不亮,指示灯也闪烁,屏幕有微弱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