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510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23):
HP510 鼠标 键盘 进系统后 鼠标可以用几下后  就鼠标 键盘 没反映了  要外接鼠标才可以操作  换了南桥 刷过论坛下的BIOS 都不行  请教那位高手知道的请教~~谢谢

网友:
换个IO 试试,我之前遇到过键盘进系统不能用的 就换IO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换个ec先吧,应该是ec有问题。

网友:
EC内含有键盘控制器,建议更换,你应是用的外接USB鼠标,所以可以用,USB鼠标为南桥控制。

网友:
我也尝试换了 EC  也是如此  鼠标在DOS下可以用 但可以用的时间久些  进系统后 如果不动鼠标 键盘可以用几分钟  鼠标移动用了  键盘鼠标马上就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