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板怎么改啊!

楼主(2011-10-23):
基地的电源板!

出来的只有4根线,2个12V  2个地!~

液晶屏里是高压电源一体板!故障是没有12V 5V,黑屏!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想改个电源板上去!

网友:
不是一路  有一种是12  5都有的

网友:
这种电源板输出只有12V 一路   你要那种12V 5V 都有的那种就行了   很好改的

网友A:
难道这种电源板只能搞12V出问题,别的都正常的板子!??

网友:
这个只是单路输出的板,另换一个12V,5V双输出的通用板就行

网友:
晕了!!这个板白买了!!

网友A:
连个7805降压能稳定不!~

网友(点评):
不稳定,我用过7805,客户没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还是有用的,等下一次用

网友:
这种电源可代12v适配器。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4块钱 买个 转换小板    12V 转 5V  3.3V 的  这样就能用了呀!

网友:
在加个12V转5V的电路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种电源板只能搞12V出问题,别的都正常的板子!??

接通用驱动板加高压条就可以了。或者接个转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7805降压能稳定不!~

可以的,7805可以带驱动板的。驱动板的功率不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驱动板功率是不大,但加上屏供电,7805就受不了啦!可以肯定的说,7805不能用。

网友(点评):
7805肯定不能用.

网友:
可调电阻接下就好了呀

网友:
再换个12V的驱动版吧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电流不大的,问题是液晶屏的供电是驱动板提供的,所以一个7805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7805降压能稳定不!~

不稳定,我用过7805,客户没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是你买错了,我以前也跟你样出过这样的错,去换吧

网友:
只接找个12V的驱动板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7805降压能稳定不!~
7805負載能力大約只有1A左右, 且12V 轉 5V 發熱量太大, 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两个7805并接增大电流

网友:
用一个大功率管作为稳压的调整管,再用7805去控制这功率管。

网友:
一个12V适配器,12--5V转换板就ok

网友:
加一块12V转5V的小板

网友:
买那种12V5V都有输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