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算下这个电路的均压电阻

楼主(2011-10-23):
(图片)

网友(点评):
1K-2K/3W即可。

网友:
用2000欧姆3瓦的试试看。我猜的。

网友:
不知道如何算?还有待学习。

网友:
真不会算,参考一下别的图啊,应该要M级的电阻吧。

网友:
是300欧姆左右

网友:
随便,1k-100k都行啊。

网友:
变压后的交流电压32V,整流后为直流45.3V,
要想均压,那要先选定电流,,因为不定电流,那只要两个电阻值相同都是可以均压的,,

网友:
300---3k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