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路不通,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10-23):
充电芯片是BQ24753a隔离电路不通,没插电池,插适配器。却导通电池的隔离管,适配器的隔离管不导通。不知什么原因,请路过的高手帮忙。

网友:
你这样的描述比较空洞哦~~~
是什么机器? 还有隔离保护电路 完整的发出来, 不通的论证是什么,你测了哪?就发个芯片怎么帮你看呀~

网友:
同看懂在说什么!

网友:
什么情况也看不出来

网友:
路过学习.....

a342155903 -2 严禁灌水

网友:
老大这样发帖叫人怎样帮你啊,你起码要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有那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说的太笼统了  最好是看着电路图  一步步跑线路

网友:
我看后觉得很晕,说清楚点吧。

网友:
朋友啥都不说了,找个工程师,回炉另造吧,是全方位的再造哦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插适配器确开启电池的隔离管的话,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感觉线路串路,不过有点说不过去,应该芯片是坏了。

网友:
楼主怎么得知电池隔离管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