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上网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10-23):
一台nec 13寸上网本,拿来时是不认硬盘。换一个硬盘能认了,但是装不上系统,开始时不装驱动能进系统,但一装驱动就蓝屏,以为是驱动不对换了多种系统还是不行,很纳闷。但最后不装驱动也不能进系统,晕了。试着进pe但进不了,不过发现有一个usb口不能用。想换条内存试一下,发现是板载内存,最后没办法直接把南桥干了,机子修复,那个usb口也能用了。

网友:
哈哈哈哈,~很有才啊~

网友:
USB直接判定南桥  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点评):
USb 中间两根阻值不对,就可以直接判断南桥有问题,

网友:
USB不能使用跟南桥有很大关系

网友:
的确USB 不能用有可能就是南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