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内存不过

楼主(2011-10-23):
开始的时候是不跑马,后来发现网卡芯片旁边有个电容短路,换了它之后,上电能跑马,可跑到C3它就跑不过去了,测内存电压和北桥供电都正常,请问高手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并且解决的呢?有你的话还请多指点指点小弟,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SPD正常不 C3的话BIOS几率大点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是内存排阻的问题

网友A:
先测电压,如果正常刷BIOS,焊北桥,看PCB有没有断线

网友:
去掉网卡试一下

网友:
要考虑到排阻 bios 北桥吧  好像和网卡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楼上的大哥

网友:
跑马比不跑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电压,如果正常刷BIOS,焊北桥,看PCB有没有断线

电压都正常啊,忽忽

网友:
是否确定是主板问题了?amd的不过内存要换个 U试下。再不就是内存其它条件,时钟,0.9v,打下数据地址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