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v不触发

楼主(2011-10-23):
  915GM的机器,待机有0。01,按开机键没反应,开机键上有3.3V的电压,按开机有下拉的动作,TP51020的22脚+5VA也发出来, 了,请 问5VO是待机下51020发出来的吗?待机下这个电压没有? 还有M38857的77PIN  ACIN_OC在待机下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不对的,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啊

网友:
哪位大哥指教一下,急啊。。。。

网友:
直接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你这个一看就是不对了,77ACIN-OC应该是检测适配器的,这个应该是高电平,这个没有的话,是不会触发的,你是用可调电源上的吗,不知道这种头子是什么头子,还有你试试他原来的适配器开开看。。。

网友:
休眠键正常吗?查个信号:LID。

网友:
ACIN待机是有电压的,因为ACIN是经比较器转换出来的。

网友:
A3V的图纸里有这样的图吧。看看这个顺序。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昨天晚上已经弄好了,当我侧到SW7的1 2脚没有电压,刚好看到C820一脚好像断了,R670在主板上没有,把C820拆了就好了,,,呵呵,就是一个小电容断路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是不细查,很容易把故障扩大,不是刷bios就是换这换那,最后修不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脚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一看就是不对了,77ACIN-OC应该是检测适配器的,这个应该是高电平,这个没有的话,是不会触发的,你是 ...

裸板测试当能开机的时候电流为0.06A于是测了下待机电压有3.3V 5V。当不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A,没有待机3.3V 和5V。于是把目标锁定在了系统待机控制芯片1632上面。6 I$ b8 i5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501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裸板测试当能开机的时候电流为0.06A于是测了下待机电压有3.3V 5V。当不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A,没有待机 ...

由于此机多数能开机,怀疑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或者是某个无件不良引起的。无待机时测得1632
    22PIN  V+  19V      23PIN  SHDN 高电平  21PIN VL  5V   28PIN ON3  5V   7PIN ON5 无电压。此处不对。锁定目标。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501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此机多数能开机,怀疑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或者是某个无件不良引起的。无待机时测得1632
7 h7 @0 a5 u ...

ON5出去接了一个R255(103为10K)和一个下拉电阻R266(105为1M)测103一端也为0V,证明不是这里出了问题。接着找ON5信号出处,为EC87591的第149脚出去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5014-1-1.html

网友C:
原来这个也有通病。一样的情况。一样的故障。谢谢楼主了。帮我省了好多时间。没事逛逛论坛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也有通病。一样的情况。一样的故障。谢谢楼主了。帮我省了好多时间。没事逛逛论坛就是好

经常逛逛对自己的好处很多的

网友:
51020有主供电以后就会发出+5A然后直接加到21脚的+5VO他们是同一个线性电压。待机就有
ACIN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待机要为高电位。如果是低电位是触发不了的。

-------------
说错了可以指出

网友:
应该是低到高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