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组内存只能认到一根内存的容量

楼主(2011-10-23):
一块服务器的主板,单插一根内存条只有插第一个上面可以点亮,其余点不了。但两根一起插可以认到两根的容量。但有一组认不到,只能认到一根的容量。怎么解决?有修过此现象的请教一下。

网友:
首先擦擦内存,然后再擦擦内存卡槽!

网友:
哇哇  这是个什么主板啊  能上两个U

网友:
相同颜色的槽试下。

网友:
刷BIOS解决 不过BIOS不好找

网友:
服务器就是从第一条内存开始读的,你不插在第一个上,插在第二个上肯定不读得,按顺序插,上3条看看 都能认到不

服务器内存条是有顺序的

网友:
服务器主板啊,Inter的最好了,呵呵,我也用它!

网友:
有些服务器版是这样的。。。如果要插两条就要插1和3的内存槽。。不用第一条一定要插才能用。。你可以插1条或两条。。或4条。。插3条可能有一条认不到。。。有听老师说个。。服务器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有些服务器必须插两条以上才可开机,很正常呀

网友:
可能是服务器主板都是这样设置的吧,插的位置有关系

网友A:
服务器很多板都必须要插第一根才能点亮,这是正常的,别一组不能找到建议量一下内存的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很多板都必须要插第一根才能点亮,这是正常的,别一组不能找到建议量一下内存的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没有此板的假负载   与普通的内存假负载不一样。

网友:
服务器的内存都是带ECC的,你那板的内存数据线是不是接CPU的?

网友:
我见过华硕的服务器板子只插一根内存,插第二个槽才能亮的……

网友:
intel s5000vsa 服务器主板 FBD内存 用两条内存插1.3槽组双通道.不组就插1.2 如果1.3能开,能认完.那基本就没什么问题.2.4槽是挂在1,3槽上的.先刷下槽子.不行就把内存槽边上的时钟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