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初级不输出????

楼主(2011-10-23):
一个主机里的电源不触发 拆开一看大c鼓 不禁一喜 不料换c依旧!!!
于是目测无短路 上电测量 发现c的电压 表笔一上去是174v 一秒后降到0v 断电测量桥堆,场馆ok啊 电容刚换过不会是电容漏电啊 因此求解 望各位大侠指点 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检查电源PWM芯片,有可能是内内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