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恒温烙铁,到底咋了!?郁闷中……

楼主(2011-10-23):
一哥门,前断时间在电子市场买的,原是两台969A的,被调包其中换成了一个936A
现在969A正常,但936A使用段时间就不来温了,是保护还是咋的呢,
打了防伪标签电话,是常州的正品啊。拆开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1-10-24 22:54):
两根线芯在969A上是好用的,到936A上热个几分钟后,热保护不加热了。

网友:
先把发热芯换一下试试。不行再修里面。。

网友:
换了969的整根发热芯的,还是一样,5分钟左右就OVER了,
而两根发热芯在969A上试了都是好的,
由于这936A是被电子市场的人调包的东西,它们保修想了是不止望了
生产日期是11年的8月的,不知这常州快-克在外地有否维修点,那样省点事啊

补充内容 (2011-10-24 22:51):
线跟芯是一起换的,就是拿969A上的那跟上去一样是几分钟后保护了,
过段时间还能加热,但达不到温度时就停了,两根线芯在969A上好的
应是温控哪出问题了,
还没找到保修的地呵

网友:
既然这样,不要再放烙铁芯了。何不用十几欧姆的假负载。测测输出电压吧。

网友:
唉,看来这个这里修的人不是挺多,阅读也有100多次啦,还是让先让它去找厂家吧

刚看到楼上的,还没想动烙铁啊

网友:
怎么?修电脑的还修不了烙铁啊

网友(点评):
噻,要是好保修,自己修个啥啊,不要成本 啊

网友:
发热芯和可控硅都要看一下,你那个电路板 都没有拆下来,怎么修呀

网友:
本来我觉得前两年买的一个安泰信相当歪了,不过看了楼主拆的焊台后才发觉那安泰信还是对得起那价格的

网友:
还没坏,所以没拆过……

网友:
我刚买了个谊华的不知道以后用着怎样?

网友:
还有点象白光的呀!

网友:
呵呵,要买就买好点的啊!

网友:
要买就买好的!

网友:
先把发热芯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上次买的烙铁用了半年结果坏了  不发热了  拿去保修  人家说是 线坏了  换了跟线就好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线有没有破损,你换了个发热芯,一下子就烧坏了,估计是那短路了,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线路通断情况,看是不是哪两根线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线有没有破损,你换了个发热芯,一下子就烧坏了,估计是那短路了,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线路通断情况 ...

小兄弟别这样灌啊,线跟芯一块换了,在969A上全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别这样灌啊,线跟芯一块换了,在969A上全是好的啊

那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压器输出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看你的拆解图,那个变压器的质量就不是怎么好。。变压器上都没看到有接地的线。设计上就不到位。。。

网友:
969a,936这是烙铁的标准吗?有知道的大哥告诉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