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i3机 惠普430 改装简体WIN7想跳楼

楼主(2011-10-23):
香港i3刚买的新机 惠普430 原来繁体WIN7改装简体WIN7 。  看了700G硬盘只有一个分区  以我以往改台湾 香港机经验, 重新分区在装系统 很快就可以搞定。今天怎么搞也搞不定。先用光盘的DISKGEN 分区软件 删除所有分区 建主分区100G 逻辑分区200  200  190分好区格式化重启电脑  装不系统  进PE看不见4个分区  用光盘里的一键分4个区也是一样问题。我以为分区软件问题  用我U盘启动 进行分区。进PE也看不见我分的4个区  怎么弄装不上系统。   最后客服说不装了明天到售后去看看  今天有碰见他说拿到售后很快就装好了。高手们遇见过吗?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PE呢?反正HP的机子就是烦。

网友:
应该是PE的版本太低了 没有集成最新的磁盘控制器 换个高版本的PE 就认到硬盘了

网友:
学习了 问题很好啊

网友:
记得用ghost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pe认不到硬盘。。。用可以支持scsi的pe启动ghost个系统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以支持scsi的pe启动ghost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23):
你们说的方法都没用的 在PE里发现不了硬盘 怎么能装上系统  我现在弄了个WIN7的PE I3 I5的机子都能搞定。

网友:
会网络克隆吗?

最笨的话  拆下来分区 g 下系统

hp G4系列等 都不能调整硬盘模式  只能用网络克隆(简称网刻)

压力 神马全无

网友:
吧硬盘模式改为IDE模式。进PE下分区格式化。系统ghost进去后在吧硬盘模式改回来。就行啦

网友:
拆硬盘复制进去,然后挂会机器释放就可以了吧......进PE看不到硬盘是因为PE版本太低了,,,,

网友:
按装版了,一定行的。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DELL 1210 的机器,和版主的问题有点像。PE只能用win7的才可以,但是只要用XP的GHOST就会死机 。用安装版的也是一样,后来下了一个DELL专用的盘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网克怎么弄?

网友(2013-10-06):
遇到联想的超极本,固态和机械硬盘的,用win7的PE也找不到硬盘   BIOS下调了硬盘模式也不行

网友:
这年头修个电脑还这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