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机显示日文,求解?

楼主(2011-10-23):
如图,开机显示日文,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在不换硬盘的情况下,怎么搞啊

网友:
没有我把硬盘放在其他好的机器上,也是一样的显示日文!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你换个硬盘都是正常的,一换这个硬盘就显日文?

网友:
这个只是,开机自检画面,跟BIOS有关,硬盘没关系的,要是有条件的话,刷下BIOS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碰到日本的机器修的好就算了修不好再给他捅几刀,我让你买日货

网友(点评):
我顶顶顶 小日本的机子 很差的 支持 呵呵

网友:
着明明是DELL的大作啊 ,有dell公司的标记啊
C640啊。

怎么说是X31了呢,楼主奇怪咯。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关注中,是日本的机子吗

网友:
明摆着写DELL 公司,你怎么说是X31?

网友:
P4-1.8G ,512内存 40G 富士通的硬盘

网友:
那估计真是硬盘问题,显示日文你的本是DELL的,不可能显示日文的,只有你的硬盘富士通的才是

网友:
同行拿来的时候,这个硬盘是装在X31机器上的!还有现在已经搞好了!是把硬盘低级格式化就行了!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
数据存在硬盘里了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搞的显示日文?有知道的朋友略点一 二

网友:
日文的系统恢复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