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 无3V开启电压

楼主(2011-10-23):
44PIN无3V开启电压,请问高手们应该从哪里入手查起?是6262本身问题还是外转电路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6262的工作条件是20脚是19V,22脚是5V,48脚是3V,44脚开启无3V ,45脚是1.05V的控制信号,46脚是3V,这些都有

网友:
没人帮忙,,,这个板找了下图看44PIN是连接一个PR207的电阻,,我找了一个钟都没找到,,,PR206,,208都有,,就是没找到207,,,真晕啊,,怎么这么奇怪?????

网友:
你查下IO到6262的开启信号有没?

网友:
找零件位置最苦

网友:
应该是外部,自习查找。很考验耐心的。

网友:
开启电压就是说明由其它地方发出的给它的,当然是查外部啦,一般EC或其它芯片产生的PG发过来的,好好查查吧,不同主板不一样。。。

网友:
写了点位但没说板子型号, 如何帮你查,

网友:
倒着跑电路,能跑出来

网友:
直接查源头

网友:
修机子最无语就是找元件啊,

网友:
还是IBM 好  点位图

网友:
真的找得头晕,,,想直接飞个3V过来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大虾们,,,直接飞个3V过来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 就先修好开启信号啊

网友:
大多是分组供电芯片有问题,吧PG信号拉低,造成的

网友:
最近没时间弄这个板,一直放着,,CQ40的机器,,LA-4103P的板,,大家接到这个机帮分析一下,有时间再来修理她,,呵

网友:
下一个图纸,把这个开启信号复制下搜索,看这信号从哪里断的。。

网友A:
   这个44PIN的开启上一个元件是PR207,,,但我在板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44PIN的开启上一个元件是PR207,,,但我在板上没找到

不可能找不到的,你没仔细找,或者继续搜索上一个元件,扩大范围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