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灯管那4条线,怎么接的??

楼主(2011-10-23):
请问一下高手那灯管那4条线,怎么接的??红 灰 红 灰

有没有顺序,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能插进去就行,有防呆设计的.

网友:
不用看顺序,反接的话插不进到底的

网友:
那线是没有顺序的,

网友:
你是说的灯管 两头焊线的接法 还是灯管插头....

网友:
,,,灯管的插头

网友:
无所谓的 不分正负的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研究过..我所知道的灯管没有分的

网友:
有卡扣的   再说根本不需要方向的

网友:
一对对的对应,没有方向,只要你插的进去就行

网友:
这个不用分,你插反了插不进去的..

网友:
有卡扣的   再说根本不需要方向的
插反插不上的

网友:
两组线左右不分正负   插反插不进

网友:
对准卡口就OK

网友:
分好供电和地,其佘的两根接错也没有事,如果不亮,再把它们对调一下接上。

网友:
有防反的,大胆弄就是了

网友:
你想问什么,要说清楚些,大家好回答呀

网友:
灯管线分粗细端。粗端一般连接高压线圈的输出端对耐压要求较高,细端连接反馈耐压较低。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发现,这次真的学习了、不过换灯管都是按照原先的线路换的、

网友:
灯管接口应该有顺序吧,插得时候反插是插不上

网友:
有很多处学者吗。嗯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不过是问的我师傅。你没有师傅带吗,没有好像要学有点费劲。慢慢来液晶还是很好学的

网友:
没有顺序,正常的插就行,上下反过来插不进去!

网友:
能插上就行,没有顺序

网友:
红对白 蓝对黑 没有什么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