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例比较另类的维修记录

楼主(2011-10-23):
1、华硕M4A77TD 保存CMOS后不亮机有时不跑码有时D5D4代码,2104BIOS后修复

2、Inter原装板d915pdt跑一串码13停一下直接00无显,装不装显卡都不报警,BIOS后跑一串码后13然后EB……显示修复

3、YestonA68V1.1 NV单桥双BIOS板(PICC32的为主、SPI为副)。开机提示BIOSBIOS后依旧,查BIOS的工作条件量到BIOS31脚无时钟电压打值无穷大。无穷大要么断线,要么南桥空焊。沿着BIOS的31脚跑线到南桥边上的一个电阻,电阻用镊子一刮碎掉了,对比别的NV板此处用的是330电阻立刻换之。再BIOS31脚对地值480上电量电压也是正常的1.6V不报错了故障修复。

4、ASUS M2N-X大板据测试员拿来说主板不触发,拨掉CMOS跳线可以触发,IO型号是IT8712F-S,触发开关71脚无跳变,转查上电的条件量得IO 85 RSMRST#电压为1V多,此信号是IO在待机电压正常发给南桥的一个描述待机电压好的一个信号南桥上电必不可少的信号,3VSB经过822排阻给信号上拉,量排阻另一端为正常的3.3V,另一端就是1V多,换排阻后修复

5、精英为HP代工的 MCP61PM-HM V10B 外观上EC35EC38暴了更换后测试VCORE但内存、桥供电都有的,查电源芯片ISL656637脚EN0VNV的时序是当南桥收到电源的ATXPWRGD信号后发出CPUVDD_EN,于是在板上找相关元件时意外的发现Q51(本体标识为2539可用4500代换)有个小包,更换Q51后故障修复。此处Q51的作用是产生5V双路的元件,也给产生内存供电的上管用,为什么它坏会无VCORE_EN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没示波器看波

6、ASUS P8H67搭配ST1T硬盘开机LOGO处按键盘无反应进不了BIOS但拨掉硬盘正常,察看此板是0803版本的BIOS1003版本的BIOS后修复

7、GA-6VEM TCLOEM板  4P3的板CPU的滤波电容暴了一些,换好电容后不插内存会C1报警,插内存后发现IRDY灯常亮不跑码,换了根内存上去正常跑码亮机。此板内存有问题也会造成不跑码的假象。需细心观察IRDY

8、AK770+NB3裸板加CPU不跑码,量总线供电只有0.9,把这电压修到了1.2V还是不跑码,看着复位灯闪啊闪的试着上了根内存居然跑码了,于是把VLDT电压还原到0.9V也是正常的跑码,反复测试不上内存就是无码。
随着修板的深入发现极个别的板内存故障也会导致诊断卡无码。无示波器不太好判断

网友:
的确有很多奇怪的故障和另类的修复方法.今天我就接到一块 V星的945pl neo 的主板 四条内存槽
只有一条有SPD电压  只接一根内存  还是一会跑码  一会不跑  极度不稳定

网友(点评):
SPD是个纯供电,断线了吧

网友(点评):
四个槽SPD线都是是相连的,我就修到过你说这故障,仔细看看有不有断线,有些要用镊子刮一下的

网友:
这都是经验。经验是什么,是宝贝呀!
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三个槽子同时断线不太可能吧  外观良好 没看到哪里烧掉之类的

后来又飞线过去,DIMM1       DIMM2        DIMM3        DIMM4

1槽接内存                     3槽接内存      算是能有点正常跑码了                   另两个槽子也飞了线,但还是档EO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特别是第五例。我这这个板子比较多。。。也遇到这样的故障。有时候什么都正常。就是桥供电不出来。。。很费周折。。看来功夫没有下到。对电路原理没有深刻理解。。向楼主学习

网友(点评):
我上次有个主板,就是第五例一样的,没修好,就是不出VCORE-EN,兄弟早发贴子就好了

网友:
第4、5例论坛里发过同板同故障的案例,这个首先声明不是我抄袭,而是确实存在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