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1-10-23):
电脑主机没有问题,显卡没有问题,显示器平时看网页正常,但玩游戏用一段时间会突然花屏,
奇怪的是用键盘的"prtsc"抓屏截图下来也是花的!
显示器的花屏串联到电脑主机上去了吗?倒底是什么问题?上传一张星际的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抓屏的图片在别的电脑上看还花吗?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引起的花屏而不是显卡引起的花屏吗?花屏时你换个显示器会怎么样?

网友:
我用三星的SA19330也有同样情况,

网友:
  看网页.看电影正常.玩起游戏来就花屏..很大一部分是显示器驱动板.软件故障 程序问题...但不排除主机(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我觉着应该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和显示器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引起的花屏而不是显卡引起的花屏吗?花屏时你换个显示器会怎么样?

肯定不是电脑主机问题,电脑主机是我的,显示器是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应该是显卡的原因。

可以肯定不是显卡问题,不是主机问题!
主机我平时用着呢,一切都好!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你用截图方法得到的图,在其它电脑上看不应当是花的,,
如果确定是显示器故障,,那查查屏线、屏供电等,,,

网友:
是有点像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D:
说的故障也太悬了,即使显示器坏了,就是不安显示器,也不可能抓得图是花的,除非主机显卡也有故障,也可能你看图软件引起图片失真

网友:
你的图怎么看上去像是屏碎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截图方法得到的图,在其它电脑上看不应当是花的,,
如果确定是显示器故障,,那查查屏线、屏供电等, ...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故障也太悬了,即使显示器坏了,就是不安显示器,也不可能抓得图是花的,除非主机显卡也有故障,也可能 ...

我也是这么想的,截图就是不接显示器,截下来的也是直接截取显卡输出!
主机显卡肯定没有问题,我自己的电脑一直用着好好的,在我朋友电脑上也试过不行!

网友:
补充一点:退出游戏屏幕是好的,截图也正常!

网友:
抓屏都是花的,当然是软件有问题了,装个系统看一下
有可能是电脑配置太低了,我觉得不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是显示器不支持游戏模试  按F8  选VGA模试进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事,联想有一款就是这样,屏线用酒精橡皮擦了没用,非得换新的,我就碰到过,浏览网页没事,一看高清电影就花屏,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我怎么看这像是显卡的问题,而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呢?>

网友:
换屏线,换个驱动板。感觉是显示器某个地方不正常导致显卡花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显示器的话可能性比较小 反正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还是主机有问题吧。。。。。显示器问题,哪怕屏坏了,你抓图也是清楚的,,不可能是你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换台显示器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显示器的问题了。

网友:
要不然就是显卡或是视频线的问题,,

网友:
阴差阳错了,截图极品飞车是好的,截星际是花的,看来是主机问题!

网友:
抓屏花应该是很明显的显卡故障的。

网友:
是硬件不支持这款游戏。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的问题,看起来像是显卡,只有显卡只在特定情况下出问题,比如,3D,或一些对显卡要求高点的动作

网友:
驱动和DX的问题很大,你用的是什么显卡?先换驱动试试,不行再换DX,再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
显示器是不会引起截图花的,是你显卡问题引起的,先上个原装的驱动看看,再不行就是你的显卡对这款游戏的支持不好。

网友:
楼主逗大家玩呢。。。。
这个也没问题,那个也没问题,既然这么确定了还问什么呢

网友:
我怎么会逗大家玩呢?这次错在没有严谨的检测自己的电脑,一直使用好好的.自信自己电脑肯定没问题!
修好后恰好又只拿了星际做测试,星际花屏后,误认为还是显示器之前故障.
可试着一截图显卡输出也花屏,所以搞晕了!以为是显示器影响到显卡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过这种故障,期待修复。算是见识过了。

网友:
楼主 我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是给客户配的新机 后来客户打电话过来说 上网 看高清电影 都没问题 但就是一玩游戏 CF 就花屏 客户把机器拿来后 我测试 果然如此 一个个代换 后来换了个内存 好了 希望你试下 感觉电脑这东西什么古怪的事情都有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换别的大游戏长时间测试看看,会不会也出现同样花屏?
热量大了才出现。。。。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