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引起闪屏怎么修

楼主(2011-10-23):
高压板引起闪屏怎么修 屏上下闪,用电流表有时间会好点用高压板就不行,换高压板正常这个有问题的高压板应该怎么修?

网友:
电容,或加焊一下线圏看看

网友:
电压上下跳..电压不稳引起的吧..修电源板

网友:
高压板高压线圈短路打火,换高压包吧

网友:
很多时候是虚焊引起的、把所有的原件补焊再试试。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不一定是高压板问题,闪屏很多是电源板电容引起的.

网友:
别费劲去想怎么修高压板啦,即使你修好了,也就值个高压板钱,十多元而已

网友:
该通用的吧

网友:
补焊高压部分,更换逆变器,检查高压的稳压管,等等

网友:
直接上通用板就行啦!!

网友:
高压板可以引起的闪屏.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1.查VCC,电源供电不稳定万恶之源(包括滤波电容是否鼓包等。。)
2.断开亮度ADJ看是否闪,还闪则是高压板本身问题(重点查PWM、高压线圈、耦合电容),不闪则是驱动板的控制脉冲问题
3.灯管自身问题,代换便知。

网友:
实在不好修,就代换高压条

网友:
呵呵,就在我看到此贴之前我刚修好一台三星940NW,也是闪屏问题,拆开后发现爆了三个电容,换了之后到现在还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