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945主板 诊断卡A1

楼主(2011-10-23):
CPU已经检测通过,拔掉内存主板报警   插上内存主板跑A1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求大侠帮忙··

网友(点评):
板子具体型号呢?测量到关于内存的数据也要发上来 要不这么不清楚很难回答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刮刮内存插槽

网友:
是直接跑A1   还是跑的其他的码  说清楚点

网友:
把CPU拆下重新插好,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或更换内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是直接跑AI,还是有跑码到A1卡住了,多换几条内存试试看

网友:
呵呵··CPU已经检测过了··A1前面的代码是D5 d4 d3     跑到A1卡到了···

网友:
把相关的资料和现象都发上来呀,要不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