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1A

楼主(2011-10-23):
故障现在是启动非常慢,XP滚动条后,要等5到6分钟,才能到桌面,更换新硬盘一样,USB优盘启WINPE也是一样,很慢,有时还进不了PE,刷过BIOS,更换南桥无效,南桥是HBM的

网友:
你查南桥外设设备看看,把网卡拿掉看。

网友:
把内存换啦。。重做一次系统。。然后在进行下一步检查。。

网友:
先排除内存,硬盘,散热问题吧

网友:
网卡。光驱、硬盘、等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我上次维修道一台IBM的 是因为1394接口问题导致近系统很慢!  最后断开了那个1394的数据电感后就好了!

网友:
南桥及周围电路是否有问题,要仔细检查,还有北桥内存也要检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期待楼主解决给个回复

网友:
CPU也有可能导致

网友:
换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还有处理散热吧,机器慢多数跟散热有关系。

网友A:
楼主看看网卡之类的外设。之前修到好像是网卡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散热不行吧

网友:
跟散热没有关系,刚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网卡之类的外设。之前修到好像是网卡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网卡正常啊,也不发烫啊

网友:
这类故障只能用排除法,一一的耐心排除,期待楼主的喜讯!

网友:
你都排除什么啦,凭什么排除

网友A:
不是网卡问题,就看看SATA模式,在系统里吧不用的IDE通道关了。估计就好了。以前帮人家装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先排除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网卡问题,就看看SATA模式,在系统里吧不用的IDE通道关了。估计就好了。以前帮人家装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 ...

关键是什么无法安装系统,连USB光驱都启动不了WINPE,无法继续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遇到的是惠普v300的,故障一样,是光驱有问题,,

网友:
那楼主所有的外设都拆了吗。什么声卡,网卡,之类的,还有CPU ,内存条之类的。能换的都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