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8500GT花屏修好以后。。。

楼主(2011-10-23):
小弟有块8500GT,用热风枪加焊GPU后,花屏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运行2分钟之后,,,显示器亮黄灯,,不显示了。。。。。。各位老大给讲讲吧。
不显示

网友:
加焊没用的要重植球

网友:
用热风枪不行,用不了多久要用BGA

网友:
大哥!在芯片上面放两个一元硬币!在用风枪吹

网友:
加焊GPU没能推动总是浮云啊...我土炮加焊到GPU能用镊子推动了.再加强下散热..一般用几个月很少出问题

网友:
呵呵。现在好了。是散热片没有装上的原因。。。
魔之泪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