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喇叭无声音,外接正常

楼主(2011-10-23):
这个机器是给雷击了的,我发过贴,现在这个机器的故障是喇叭无声音,外接正常,现在我说下这个机器的,测试地方 喇叭接口地方,电压很小,在0.6左右 。本机有个问题,这个机器图纸上面的芯片是TPA6041  我换下来的,怎么是TP16045我没有搞懂。如果是可以通用的,我换了个功放芯片TPA6041,和声卡芯片,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外接有声音,本机喇叭没有声音 刷过BIOS  驱动已经更新  。在官网下的。喇叭测试是好的。IO也换过。请高手分析下。HP_ENABLE,我查了耳麦有电压5V   SPKR_EN# 无电压  声卡13脚 有感应电压,不查耳麦是3.3 查了耳麦是3V ,A_SD 无电压 ,我有2个疑惑,1是Q1001 1脚和3脚对地0 ,2是我导通Q1064 1脚和3脚,喇叭有声音,但是声音很小,同时,喇叭接口的地方,电压在2.2V 和1.1V    上面的2个疑问期待高手回答下,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
换个音频接口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客户是给雷击了,网卡坏 功放坏,南桥坏  IO坏 充电芯片坏   我问了客户,这个机器,好的时候,喇叭是正常的,查了耳麦HP_JS也有5v 电压

网友:
我接过一个HP Q40的本本,故障没你这么严重。把外置音频那个两针的小插头插上,喇叭就不响。但是插耳机就OK,拔掉外置音频插头,喇叭就好了,当时也是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
重点在哪里,真修郁闷了,怀疑接口没有道理的。能检查到耳麦插入  有高电平。应该和耳麦接口没有关系。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功放换错了。图纸上是6041 我换下来的是6045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喇叭无声音,耳机有声音,到现在还没搞定,期待楼主的结果,修好了要和我们分享哦!

网友:
我遇到过的都是内接喇叭有声音,外接没声音,更换接口就好了

网友:
雷机的就有点难弄,看下有没有功放芯片。有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AUDIO芯片信号与南桥的有没有量,是否有异常。

网友:
查一下南桥吧

网友:
学习了呀,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别折腾了,换成WIN7就可以了。我遇到过重装系统的,原WIN7,装XP后就这个样子,重新装回WIN7就好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多谢。图纸上面的芯片不对,换成6045

网友:
  这种故障要查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