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开机无显

楼主(2011-10-23):
今天接手一台HP V3000的笔记本,是集成显卡,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7正常,开机电流跑到0.6到0.7几又掉到0.5几最后停在0.6几小范围的跳变,内存换过了,南北桥已更换过了,之前修过,是做的北桥,请问大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又是V3000这个故障是不是缺电压啊!

网友:
量内存看有无跳变

网友:
先查供电吧,看看有没有哪个少电。。。

网友:
先查有没有少电压啊,在看内存有没有波跳变啊

网友:
确定北桥换好了没,这个机子北桥爱出问题,就是这现象

网友:
对,5V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将电压修出来,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个电脑反应的,换了北桥还是0.65左右的电流停住不动,后发了板子回来,也一样,还是这个电流停在0.65附近不动!新板子换了也一样电流,都认为是CPU问题了!后来没有CPU换就没有弄了!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是不是amd的机  这机只有两个问题6150和cpu 爱坏。

网友:
建议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刚换的电源IC 51120,现在3 ,5V出来了,可还是0.6几,CPU换过了,南北桥很烫,南北桥才换的

网友:
是INTEL 还是AMD 芯片组?

网友:
弄个 BIOS  试试。。

网友:
是inter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