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网络故障

楼主(2011-10-23):
一个客户,接的联通小区宽带,不需要猫,但是需要联通客户端拨号。
有两台电脑,需要宽带共享。
上门安装了路由器后(迅捷FR40四口路由),死活拨不上号,提示WAN port 。。。 。。。
单独一台机器可以拨号上网,多次排查未能检测到故障,连接的网线、网卡、系统、路由器都通过了排查

最终怀疑到前端线路(就是联通入户接口)上,打开客户家的多媒体线箱,目视检查水晶头,发现本应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 的线序,被联通接线员接成了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橙,有两根线接错的。  重新做头后排除故障。

总结:电脑拨号软件可以实现自动翻转,线序接反的时候,仍然能够拨号成功。但是路由器兼容性弱于客户端,所以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

网友:
网通的技术员也太不专业拉#109

网友:
联通的一点小小失误 造成电脑维修人员好大的麻烦呀。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他只是用两芯的,其它没用。

网友:
下次注意了,,,

Channel -1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这样回复属于灌水,小心封你号码

网友:
学习啊  还真的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马虎的联通

Channel -1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如此回帖属于灌水,请以后注意

网友:
这还真是没经历过

Channel -1 严禁灌水

网友:
channel搞什么幺蛾子?这也叫灌水?写没经历过的现象也叫灌水?
本人在某杀软官方做版主,出名严厉,也见没如此过,nb

网友:
楼主的现象,还有个问题觉得怀疑,网线4根作用线里,13是数据,26是供电,26反接能拨号?难道不是直流电?

网友:
l路过学习。楼主还是蛮细心的。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会不会是联通他们故意这样搞得     我们这边前段时间也是不能用路由器上网     后来我们老板发现是联通的线子做的不对  但是可以拨号上网的   网线水晶头重做后  就可以了

同意楼上说法,我们这里联通很垃圾,动不动就查你是不是有用路由器,还不时的出网页提醒。

网友:
主要是路由的兼容性不好,我也遇到过。不过只用其中4条线,1236倒是可以用,

网友:
这个还是很少遇到过哦,不过还是要注意啦!

网友:
这个领教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地!

网友(2011-12-13):
是啊,这故障能让人头疼死

网友:
一般我一到客户家第一件事就是换水晶头

网友:
一般的路由器也可以反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