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插上电池开机到 LOGO画面立马掉电

楼主(2011-10-23):
联想C466A插上电池开机到 LOGO画面立马掉电,单用电源开机是不会掉电的且可以进系统.
客户拿来就是修掉电的、当时机器里插着电池,取掉电池后测量不掉电了,但是一插上电池接电源就掉电了.电源管理芯片ISL6251已经更换过,充放电电路没有短路的.

网友(点评):
掉电保护吗?围绕IO查下条件

网友:
电池检查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奇怪的故障,等待结果。

网友:
充电检测电路

网友:
有几点原因,有没有充电电路本身有没有充电电流,电池本身不良,EC与电池通讯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修好了吗   ?

网友:
     换个电池或者适配器试试看看。。1.不放电池用适配器。。2.放电池不用适配器。。3.用可调电源(电池适配器都不用)。。

网友:
电池下边的热敏电阻有没有可能?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上说法靠谱

网友:
我就是在修、肯定用的是可调电源. 电池里面是没电了的.单用电池是开不了机的,单插适配器是不会掉电的,但是只要插上电池在插电电源开机,到LOGO画面就会掉电的.等今天上班再去查查,充电电路的条件、电池坏的可能性也有。修好了给大家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