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1600怎么修啊

楼主(2011-10-23):
楼主真有耐心,帮我解决下神舟天运Q1600的主机加电到0.78左右不显,时而重起又跑到0.78左右。
    前面也有一台一样的没修好,让客户拿走了。哪个大哥是不是找到了这机子的通病啊!

网友:
没过内存引起的重起把,还有你表达不清楚,把你自己测试的数据多说以下啊

网友:
各个地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通病杀手吗?

网友:
Q1600的机子解决了,是CPU供电芯片坏掉了,前面一台我是实在想不出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各位啦

网友:
在反复重启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报警声,有的话一般是BIOS

网友:
我的是F1600,和你的现象一样,准备刷BIOS,但是找不到啊

网友:
好奇怪  CPU的供电芯片坏了 怎么还会跑到0.78了?  不过修好了 就是硬道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