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6微短

楼主(2011-10-23):
一台1526待机电流0.18 IO微烫,无待机电压换了2个IO还是一样,取了IO待机电流0.01,并且3.3V电感阻值0.06 5V电感0.36 ,感觉有点不正常可是如果给供电芯片51120拉上一个3.3V开启电压是又可以正常输出3.3V 5V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了,下面该怎么查啊!!!

网友:
换的哪种EC,有些EC后缀不一样也不通用的,还有你说的阻值如果是带电测量的话有可能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是WPC的,还有测阻值的时候也没有带电的啊!

网友:
觉得一定是EC问题,看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
那两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好像都不正常的啊

网友:
电感阻值肯定不对,我认为是3V5V这儿的问题。。

网友:
可是,接个3.3V开启电压可以正常输出啊,51120我已经换了一个了,我把这两个电感断开一段烧也没又短路啊

网友:
修好了是适配器接错了吧IO烧了,呵呵

网友:
3 5V短路了吧

网友:
把51120周围的元件全换了。

网友:
那位什么刚开始换IO没有好哪,感觉像是假的维修经验。

网友:
拿掉EC 阻值还是不对啊 还是有短路 小电压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