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开机慢

楼主(2011-10-23):
   接到一电脑,故障是开机要等1-5分钟才开机,小弟搞维修还不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问题,求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
换电源试过么

这个好像不管电源的事吧

网友:
客户有没有加其它外设,要不就扫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机,配置是915,C2.0、256M、40G。主板集成网卡坏,上PCI网卡,开机过WINDOWS XP进度条后就很慢,换几片网卡都一样。加到512M也一样。用USB网卡解决。

网友:
就是开了是黑屏,要1-5分钟才点亮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不过你还是先把外设先换换,再去焊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你说是意思是上电慢 ?还是进系统慢?

网友:
我也遇到过网卡坏,开机很慢的,但是我直接拆了网卡就好了,因为那时候雷多,他家的猫也死了!!

网友:
网卡损坏也会影响到开机,可以外接PCI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