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跑码

楼主(2011-10-23):
          同行的一片T43,加电到1A,电流不跳变,诊断卡上有复位,但是就是不跑码。测14.318晶振无压差!有时候在加电后马上用电压档测量晶振两端就会走码。不知道是不是时钟电路有问题,14.318M也换过,他旁边的两个电容也换过。时钟芯片也换了,都没有解决问题。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还有就是请教是不是有复位信号就能证明14.318M这个时钟信号正常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晶振不正常是不是就没有南桥复位信号呢?

网友:
楼主这种机器有示波器修起来会很方便,
不然就重点测时钟芯片好几个应该接3.3V供电的脚电压和10脚的-CLK_ENABLE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怀疑南桥问题。建议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10脚的-CLK_ENABLE是低电平,我现在主要是想问一下,南桥是不是要在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复位呢?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能证明时钟电路晶振没问题?

网友(点评):
南桥有几个复位。。。不是一个

网友:
那也应该是南桥时钟正常以后,在其它条件也正常的条件下所有复位就都出来了吧?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个南桥看看了。

网友:
为什么要换南桥呢?和南桥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这个爱虚焊,但是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楼主,你这诊断卡上的复位行不行啊,最好还是去量下图纸上的CPURST吧,先看看复位有没

网友:
如果复位都出全的话,时钟没压差,也没关系

网友:
为什么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一下就走码呢,应该是和时钟有关系吧?

网友:
思维要开阔,希望楼主有结果了告诉声谢谢你

网友:
准备买台示波器,不然这样的毛病解决不了,不能准确判断问题!这个板子不修了!

网友:
思路正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