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跑码

楼主(2011-10-23):
今天上午接了台Y450..拿过来不跑码电流跑到0.8V就不动了   ..报价...拆机   量各点电压复位  都正常...考滤到这台老是有BLOS问题..刷BLOS..故障一样....现在这台..做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  求助了..各位有遇见这个情况没

网友:
北桥都做了,呀不在呼南桥了吧!杀了再说 我这也是有一个华硕的F81S电流 和你的一样就的不跑码,楼主有图的话就打下总线吧

网友:
最好确认总线后,在换南桥。

网友A:
我做电脑维修有段时间了  除了显卡屏问题  不能开机或开机不显的都要先拆机检测是哪里问题才给客户报价的(时间会比较长点,有时候要检测一两天) 但我在论坛里看到很多先报价在检测维修的   这样也行?  不过我还是觉得大概是哪里问题然后再报价  不然检测了半天 价格有点高,客户说不修了,这岂不是白费功夫(不过比较少) 但如果没拆机就报价 有些客户就会说些就会说些什么什么的话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

网友B:
中间那个小板你检查下把

网友C:
看看LPC总线上面是不是有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LPC总线上面是不是有波形啊

要有示波器   我早打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小板你检查下把

小板只是3 5V 来着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电脑维修有段时间了  除了显卡屏问题  不能开机或开机不显的都要先拆机检测是哪里问题才给客户报价的(时 ...

什么问题 我这里都是先拆机。。在报价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