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1600 求救 !!!

楼主(2011-10-23):
今天 接一台F1600 进系统一会蓝屏 待机电流0.09 待机电流正常吗 ? 客户说在家是重启 应该怎么修啊 基地的大哥们 帮帮忙啊
重启

网友:
能开机应该没问题啊 蓝屏可能是系统坏了 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的待机电流应正常,至于蓝屏重起检查内存系统或者散热问题。

网友:
蓝屏好多原因了,有的待机电流确实高,这是有电池电流吗?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看看散热如何,做一做系统看看

网友:
哈哈 兰屏的机器我只会修通病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先除尘

网友:
神舟那款机器待机就这么高, F1600好像是集成的, 先排除软件、CPU、内存问题吧, 标配赛扬双核发热量很大

网友:
除尘做系统搞散热,求结果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