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分区问题!

楼主(2011-10-23):
虚心的请教一下MD是不是不能分500以上的硬盘? 或是怎么分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DM 9.57只能160GB一下 DM 10.0 2TB都支持 !!!

网友:
到底是DM还是MD啊,现在都在PE下用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也挺快的

网友:
我喜欢用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数据恢复,

网友:
不是MD 是DM 笔误不好意识

网友:
diskgenius分区还好用啊。。强烈建议!!

网友:
现在没人用DM了吧,都用PQ或PM了。

网友:
dm是不能分320以上大盘,我试过,用DISKGEN吧挺好用的要么用PQ

网友:
一直都在用PQ

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很好用!

网友:
一直用DISKGEN分区很好用

网友:
同样认为。

网友:
DM 10   1T的硬盘都能分

网友:
新版的可以,但用DM10就没有老版的快捷,没什么优势。
我一般用DG/PQ/ADDS分区。。。

网友:
我只用DM清零!

网友:
我基本都在用DM,但是只分500以上的。其他的没试过,我自己做的U盘系统一键分区,呵呵。可能我比较懒吧,呵呵

网友:
问一下啊DM10在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