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盘低格,分区后还是原来的系统

楼主(2011-10-23):
1三星的硬盘 IDE  80G 的,  重新分区,格式化C 盘后,装GHOST 系统,发现系统还是以前的系统, 分区也无变化,
低格后,也是一样,  所有分区,格式化,低格提示均正常完成,  请教 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点评):
肯定的告诉你 低格的时候 提示位置发生偏移

网友(点评):
用 mhdd的erase试了吗?能擦除吗?你换一台主机试试?

网友:
提示位置发生偏移是什么意思?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
确定用了低格命令吗?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种盘,扔掉吧,我都当废品了十几个!权威人员讲是里面的磁头坏了

网友:
用磁盘精灵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我还第一次听说。增加见识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 磁头能读不能写 很搞笑

网友:
硬盘问题,换个吧

网友:
真长见识了 呵呵 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

soyangsyl.com搜羊娱乐新闻网 kooshu.com在线笑话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连低格都防得住的东西,当年的机器狗要是遇上它不知道会有什么 样的结果出来!!

网友:
大哥    低格是什么啊

网友:
低格用了不到1分钟吧???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还真少见!

网友:
很明显,楼主操作就有问题。格式化后重新分区后直接就能看到结果,还需要等重做系统后观察吗?

网友:
这个牛啊。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操作没问题吗?

网友A:
碰到过一回,发现是中了鬼影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回,发现是中了鬼影病毒!
你要是这么说,分明你不明白什么是低格

网友:
超级病毒?可能方法不对

网友:
三星的硬盘,几年前就遇到了,当时不修硬盘的,据省城的高手说,好像是硬盘的写磁头坏掉了!
现在这种盘,就扔了吧!

网友:
见我师傅修过,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了。

网友:
你用的是高格吧?低格很久的一般10G8G的都要几个小时吖~

网友:
硬盘里面有一个分区表里面数据偏移了,我以前碰到过一次,好象是全部填零之后就好了,还有可能是用KV3000进行的低格的

网友:
低格都秒杀不了 盘估计要报废了 扔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形,能读不能写。
删了的文件不见了,重启后又回来了。
跟见鬼了一样。。。
的确是硬盘坏了!

网友B:
三星的硬盘不用再拆腾了。坏了。我都有好几个这样的硬盘了。

网友C:
应该是银盘坏了

网友(2012-04-13):
我手头也有这样的硬盘 有没有人 知道怎么弄的吗 求大侠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的,网吧硬盘,也有可能是中毒了,那时候用了许多DOS命令和程序
才搞定,lformat低格了硬盘,用PQ重新分了区,最后用DM再来一遍,好了。

网友:
是操作问题吗?用什么软件或命令呢?换台主机试一下,建议到PE里面去试一下,直接看到结果了,不用等重装这么麻烦,或换一个好的硬盘试一下,交换试过了,就出结果了,

网友:
明确说。硬盘磁头坏。或则固件坏。换吧

网友:
见识了。。。如果不是硬盘还原系统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什么吗 这种情况都有

网友:
读写两个磁头分开的,只能读,不能写,换磁头可以

网友:
你也能换磁头呀

网友:
会不会是bios保护???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
可能是BIOS里有还原保护的程序

网友:
是硬盘坏了。别去搞它了。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或者主板集成了保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