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943NW的触摸按键板给客户自己撬坏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改装办法吗

楼主(2011-10-23):
今天收到一盒客户送来的三星943NW显示器,客户自己拆过,拆的过程中把触摸按键板给撬坏了,现在造成开机一会儿又自动黑屏的现象,我在淘宝上找了也没有找到几个卖触摸板的,小弟是刚刚学修显示器的,请问下各位大侠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改装方法?怎么样改装?要用到什么配件?谢谢!

网友:
飞线不行吗?

网友:
客户撬坏得不是排线,是直接把按键板给撬坏了!

网友:
找些开关键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是触摸按键,,不是传统的按键,,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触摸式按键...其实自己可以到废旧的MP3.MP4上面找..然后飞线...还有一个办法也可以去手机配件市场转转..我无聊的时候碰到过.手机触摸式按键排线买.然后改.挺容易的.办法是自己想的

网友:
这个 考验你的动手能能力了   我没改过  希望你能改好  发个图上来 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按键板,淘宝上是有的

网友:
淘宝上好少啊!呵呵!有几个人在卖不过价格贼贵,我昨天把客户撬坏的地方飞线焊好了!按键可以触摸了,但是今天早上一开机的时候又触摸不了了,按了N久才开了机,看来是一定要换这个触摸板了。

网友(点评):
你耐心点了,再弄弄就好了。用些细漆包线把断处连好。

网友:
“开机一会儿又自动黑屏的现象”--------这和按键板无关吧

网友:
淘宝上有,三星943的触摸按键,上淘宝搜一下看看

网友:
摸开机后把按键板拔掉,看还能不能黑屏。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我是菜鸟

网友:
如果是分压的按键开关飞线还是容易出问题,最好是淘个原装的装上去。

网友:
不要按键板,看是否会黑屏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很多,多搜索下

网友:
能不能把开关按键取下把别的按键换 在开关按键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