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啪嗒啪嗒响

楼主(2011-10-23):
用户说他用力拍了一下显示器就不通电了,
这是一个米螺的液晶,
拆开看到电源接口出有点断了,飞线连上,还有就是液晶屏的铁板上有几个黑点,可能电源板碰上去了打黑的,大电容有300v了,可是没有输出
测开关管没坏,就换了一个ld7575,
通电就啪嗒啪嗒响,电源指示灯跟着一闪一闪的,
测后级输出12到20v跳变,5v的在2到15v跳变
已经更换431和光耦,一样
断开高压部分和驱动板我,还是那样。
后级没有短路的。ld7575又换了一个也一样,前级电阻二极管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0-24 12:19):
现在12V和5V输出有点正常了。0.几V的跳变。是431到光偶的两根线断了。用眼睛看不出来。
我在反面看到PCB有裂痕,测了一下两个线都断了。
但是现在还是啪嗒啪嗒的响。。愚昧啊。。

网友:
我也遇到12v5v跳变,换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ld7575换了两个都不行,变压器不可能坏了吧

网友:
应该查稳压和反馈是否有问题,注意小元件是否有击穿或者漏电的。

网友:
啪嗒啪嗒响   果断变压器坏了     一般的变压器坏了  就会响     换板子吧

网友:
在看一下,7575前后的小元件..

网友:
变压器有短路了吧,还是换个电源板稳定,要不几天又返修了

网友:
你的ld7575可能的打磨的,频率不对,从现象看,可能频率很高,你可以使用频率计侧一下,还有就是变压器轻微短路,造成初级线圈减少 次级电压升高匝间击穿打火现象,你可以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观察那里打火,从而判断问题。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短路了哦,细细检测一下哦!

网友:
现在12V和5V输出有点正常了。0.几V的跳变。是431到光偶的两根线断了。用眼睛看不出来。
我在反面看到PCB有裂痕,测了一下两个线都断了。
但是现在还是啪嗒啪嗒的响。。愚昧啊。。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电压不稳。

网友:
液晶屏的铁板上有几个黑点。。。。。这样子先点一下屏好坏再决定修不修吧

网友:
逆变器换个试试,!

网友:
修好了,接上驱动板就不响了

网友:
这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