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6SI-RL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3):
今天闲的蛋疼,玩了两三个钟头的CF,头晕眼花的,。
想找点事来做,就找到了这块板,这块板是前些日子用一块废板+10元钱和垃圾佬换得的。今天打算拿它来修修。

对外观初步看了下,发现被动过了几个地方:IO被换过,焊得横七斜八的,而且掉了两个焊盘。
32.768被换过,谐振电容换过,32.768旁边一个1117被换过。
掀开桥散热片,见桥没被动过。
......
发现32.768 和25M的晶振都电压正常
......
笔划了一下,发现IO参与触发,型号83627DHG,初步测了一下IO触发引脚,发现触发时候67脚没有跳变。
正常情况下开机端子触发IO68脚,然后67脚也会有 高低高的变化,现在67脚没反应,又看到IO焊得实在难看。
因此决定先换个IO再说,在盒子里面找到上次一联想机子换下来的IO,此IO原来是打印口不能用,而此板没有LPT口,所以打算拿这个来换,也算是充分利用资源了。吹下IO,看掉点的焊盘,原来是留空不用的,还好。
换好如下:

通电再触发,还是没反应。又测了一下IO参与开机的关键引脚,这个时候测67脚的时候,已经有高低高的变化了。但是测71脚,没有高电平,正常情况下67脚高低高跳变请求上电以后,71脚会持续高电平,而此时是低电平,估计桥那边有事或者未能正常工作。 断电打阻值,正常。
再进一步仔细检查外观,发现背面掉了三个小东西,两个电容一个电阻,电容两头都是粗线,一头接地,应该是滤波用的,不管。
关键是那个电阻,没图纸不好弄。  看到电阻焊盘两端,一端是粗线,一端是细线,因此判断此电阻应该是一个上拉用的。
用笔划了粗线的那端,通向3.3V SB,细的那一段通往桥方向。心里马上浮现出一个定义,莫非这个电阻是RSMRST#信号?
想到这,心里都开始有点乐了去。
  找了一个102电阻换上去:
如图,就是那个R88

通电触发,可是,马上就乐不起来了,一样触发不了的。

到这一步,心里的某鼓劲被激发了出来,肯定不能半途而废了。即使再艰难也要往下修呀。

现在想要知道的一个信号是RSMRST#信号,强力迫切的需要。
翻出IO PDF,发现IO的75脚是RSMRST#,可是,这个脚是留空的,而且被上家都把焊盘搞掉了去。说明此板设计不要IO的这个信号。 而此种板,哪里来的图纸呀

由于没有图纸,因此,决定走一条迂回的艰难的道路就如饼哥教他的徒儿们一样,取桥跑线路。

桥是个单桥,型号是GF-6100-405-N-A2,(这个桥植球什么的太不费劲,好搞)

想找RSMRST#,话说此芯片它不叫RSMRST#就如饼哥教他的徒儿们一样说NV芯片叫法是PWRGD_SB

那我就输入PWRGD_SB吧,嗯,出来了。在H6脚。

好,先验证一下刚刚补上去的那个电阻是不是通这个脚的,一验证,原来那个电阻不通这个脚的。跑了跑,原来那个电阻通的是
G24引脚,查图纸,写着个INTR,不懂什么来路。

那我的目的是要找RSMRST#也就是PWRGD_SB信号的,用表笔配合刷子一顿猛刷,嗯,找到了。在32.768晶振的7点钟方向。
赶紧记下来。

是由3.3VSB上拉的。

目的达到了,想着该是植球做桥了,过程省略......

做好桥的板,凉一下:

继续插电继续触发,怎么搞的,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我第一时间就去测了PWRGD_SB, 0V。 难怪没反应,桥都工作不正常,要能触发那才怪呢。打了一下阻值,正常五百多。见是一个822电阻,想也不想直接废板上找了个472电阻换上去,心想肯定好了。

触发...
还是没用,测这个信号还是0V,奇怪了。 不可能啊,
心里又想了想,按照国际惯例,这个PWRGD_SB信号,应该接个电容的,以起到延时的作用,但是刚刚找过了没找着没太在意,
现在这个形势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电容找出来了。找了一下,实在没找着,这个线就直接通往桥里面去的。
正抓耳挠腮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822的电阻旁边有个空着的焊盘。看到这个空的焊盘,灵感一下出来了,仔细看了一下它旁边的一个个小管,原来,它们是这么个关联的。看图:

根据经验,问题应该找到了。  用万用表测数据先

是吧,问题太明显了。就是这了。

然后我想了想,这个不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嘛?干嘛要这样来设计。太多余了。照下面的就行了嘛:

说干就干,把Q10和Q9丢掉,把那电容C540移到空的焊盘上,乖乖,这样哥俩才配合的默契嘛。

插电触发,代码一路狂跑, 点亮了。

总结:此板估计就是因为PWRGD_SB(RSMRST#)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上电,照被动过的痕迹来看,上家也是按照不上电来修的,
但是,功力不够浑浊,IO都焊得乱七八糟的(估计IO根本就没坏,被他人为弄的),。

终于,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回报,卖个一百多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改的,就把q9拆了就ok。。。其实修主板多了,一眼就看出来那个是rsmrst的。。或者说这个三极管的c级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功底深厚,解说图文并茂,赞下:)
很不错,太强大了。理论很好,没的说。全力支持
RSMRST#信号是做社么用的,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你的图刷出来了,我现在很肯定的告诉你是那个三极管坏了,B级0.7  C极还是3V, 你难道还说他是好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三极管BE,极或C,E 结开路了

网友B:
你这个Q10 肯定坏掉了
  以为你上图的万能表读数的2张图里, 三极管基极有0.72V电压,而下图所测的集电极为3.05V,基极有0.72V ,此三极管应该导通,集电极电压拉低才对,明显三极管坏,何必摘件该线路,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你说厂家怎么就不会考虑节约成本呢。。非要装个三极管货门电路(而且都是劣质货老坏)。。要延时久点把电容加大就好了嘛

网友:
当看到楼主写71脚也会有跳变时我就笑了呀,后面写的再好也没意义了!
这心思,真不一般..这耐力,真非凡
很细心,理论很强
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太棒了
71脚参与触发吗?怎么看你也像饼哥的徒儿,看过基地的课件吧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主板上的元件密密麻麻、线路错综复杂。有电路图固然好修,如果没有电路图,高手能修出来么?最起码要有芯片的PDF?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测量重要测试点

网友A:
三极管坏了,并不是你说的那个电容的问题,电容都可以不要的,另外我没看到你的图呀
我修过很多映泰板也是这种设计,只要耐心点是不用拆桥跑线的,呵呵
上个图(我只画个简图、因为板子不在我手里我也不知道具体元件的位置)

到底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你把Q9、Q10装回去一试就知道了。因为你把这俩东西都摘了嘛

网友(点评):
楼主CF在哪区呀。看你技术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坏了,并不是你说的那个电容的问题,电容都可以不要的,另外我没看到你的图呀

不是电容的问题,你仔细看图,原来的电容是在两个小芝麻管的前面延时达到复位作用,我改装以后是在后面也就是PWRGD_SB这个地方延时达到复位作用的。

恩是这样的吧 我到是遇到好几块不上电的 没修好,唉

网友:
152638 -1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刷出来了,我现在很肯定的告诉你是那个三极管坏了,B级0.7  C极还是3V, 你难道还说他是好的?

呵呵,谢谢你的告诉。不要那么肯定哦。

实际维修中我曾经换过这个三极管,换了两个,第一个换完C极电压还有1点多V,PWRGD_SB有2点多V了,感觉不太满意又换了一个,
C极电压又变成3V左右了。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Q10的C极的上拉电阻222是不是有点小导致电流变大?

Q10无法完全导通CE极到地。 估计是通病不一定。

网友:
回付吕剑武,你一提71脚我马上赶到自己的马虎所在,太粗心了。 失误失误。

我不是饼哥徒弟,没看过课件。但是像饼哥这样的高人,每说一句话都是至理名言,点石成金。 也许不经意的一句回复,
我却看在心里。 PWRGD_SB是看了他的一个远程试听里说到的。 像这种极其重要的信号,他一说就已经如雷灌耳了。所以就记下了,想不到今天用上了哦。哈哈

拆桥跑线路是在笔记本板块在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里面他的一句回复说的。

网友:
83627DHG  IO  的触发脚位是68-67-73-72 吧,,,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师兄,看来是饼哥的门生啊,名师出高徒啊,悲愤的我啊?学一年了,什么都没学会。

网友:
回蔡杰赢,高人,原来你早知道了。

文中提到的参考图纸,就是直接3.3V上拉加一电容构成的复位电路哦。

感觉这样保险一些。我换过那个小芝麻,换完PWRGD_SB上到2点多V,不满意,还是这样比较好。

网友C:
我估计也应该是三极管问题,,如果同时换了那三极管和场管肯定可以好的。。另外,对于小芝麻场管222做限流完全够了,,,不过我很赞成楼主的方法,这样的设计控制RSMRST#就是多余之举。

网友:
呵呵,楼主的那个显示器倒是满帅的,改天也搞个挂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Q10 肯定坏掉了
  以为你上图的万能表读数的2张图里, 三极管基极有0.72V电压,而下图所测的集电极为 ...

根本就没有改线路啊,只是把那两个元件丢了,把那个电容移到原来空的那个焊盘上而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也应该是三极管问题,,如果同时换了那三极管和场管肯定可以好的。。另外,对于小芝麻场管222做限流完 ...

RSMRST# 是在通电后,低电平进过一段时间的延时后才至高电平的,这个复位电路是利用电阻限流后对电容充电,电容上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升高,达到复位电路的延时.....  没有电容充电延时,单独置高RSMRST ,桥内的ACPI照样不复位,从而不上电...........

网友:
这个帖子是真正的技术贴  想这样的问题我不会花那么大功夫去下桥跑线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 是在通电后,低电平进过一段时间的延时后才至高电平的,这个复位电路是利用电阻限流后对电容充电 ...

你这里要看清楚了,我并没有说要取消RSMRST#的延时电路,只不过是赞成对Q10 Q9的开关电路的删减。

呵呵 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解决 至于怎么弄根据个人了 呵呵 没必要争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要看清楚了,我并没有说要取消RSMRST#的延时电路,只不过是赞成对Q10 Q9的开关电路的删减。

无论什么方法,修好板子就好
  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__^*) 嘻嘻…… 兄弟发那么大火干嘛........

网友(点评):
楼主理解有误了,不过你讲的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你误会了吧。我哪有发火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网友:
楼主还真的够给力哦,这样的主板都还花这么多的精力去修

网友:
修好就是好技术

网友: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只想说一句:喜欢看简版的

网友:
看完这个,的确很好,我也觉得直接用RC延时就好了,还是用两个芝麻有它的优势??

网友:
83627  是73PIN 是南桥给的SLP3# 持续抬高 不是71吧!

网友:
强悍,这样的技术贴好久没看见了

网友:
看来都修炼成精了

网友:
哈哈 先赞一个 ..只是N61的桥 100多卖出去的话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要做好散热

网友:
学习了,修板的老油条了。

网友:
一头雾水 呵呵   先支持你再说!!!!!!!!!!!!

网友:
记得有句话是说,维修的最高境界是改线路,楼主就有这样的境界了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啊,哈哈,不知饼哥看见过这帖子没。拆桥跑线路,有勇气

网友:
别挣了  我来是看看怎么修好的。。给个思路就行了。。。并不是每块板子都一样

网友:
确实是技术性质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长时间试机没问题才算修好

网友:
楼主是饼哥准徒弟。这样的板子都能搞好,功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收获大。技术很高。很耐心

网友:
高手啊,,,,一直在学习中。,。。。期待下一个实例

网友:
还好了,总之学习了

网友:
期待多来点这样的好贴

网友:
强人啊    本菜鸟对AMD的时序还不怎么了解 先把INTEL的玩熟悉了 在玩AMD的吧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达到这种水平

网友:
听楼上高手在争辩,我在下面窃窃学技术。

网友:
到底是不是那两个管坏了

网友:
楼主换的三极管估计不是原型号的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佩服,我估计十年也达不到这个水瓶!!!

网友:
83627 71脚是PwrOK  72脚pson#

网友:
厉害啊真是高手啊借鉴一下啊

网友:
天书一样,没有思路

网友:
我之前在梅捷做过,那种板子不上电要是3.3V没短路,一般是那边的问题,之前修到蛮多的,不过我一般换三极管的,没加过电容试下,

网友:
楼主辛苦啦。非常赞同:
“快乐的飞翔 : 你说厂家怎么就不会考虑节约成本呢。。非要装个三极管货门电路(而且都是劣质货老坏)。。要延时久点把电容加大就好了嘛”

网友:
牛啊,,想保存都不可以,,可惜

网友:
小有收获,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们都好历害啊。看到你们的交流。。只是觉得。。我是菜鸟。。

网友:
真的啊。光是维修这点惹起争论是个好事啊。多听听大伙的经验。。相信这样都是自己亲历才有不同结果。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各位大吓 小弟在这有礼了。。

网友:
哥 你还7点钟方向啊 很好很牛B 这个国际惯例很好 谢谢了 啊 国际惯例是不是什么板都是会这设计 啊?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维修啊 。这样的板子还能卖100多 ??、

网友:
不错。。学习了。,。加油,过年我去培训。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这样的板子都有耐性把桥拆下来量。

网友:
玩CF修笔记本的飘过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蛮干净的

网友:
LZ 果然厉害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你那样牛B哦

网友:
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确实 是真理 学习

网友:
写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技术好,又有耐心

网友:
这里高人辈出,我得加紧了,现在还在起步阶段!

网友:
楼主这耐力,值得学习啊,基础东西也挺扎实的,佩服。。。

网友:
高手,理论知识太丰富了。我就是欠缺理论知识,想学学就是没有时间

网友:
太高难度了,前两天我的有一个板子老复位搞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台机板,不好搞的话,就不要搞。没的赚头呀,花的精力也不小

网友:
说得真棒 赞一个

网友:
相当好的实例教程。。。待机电源好信号没送到桥

网友:
高手呀,同时工具也很重要呀。

网友:
沒有電路圖时, 拆橋查訊號是常用方法.

网友:
本人刚学主板维修不久,请教一下,把那两个管摘下以后,PG经过线路不是断了吗,是不是要飞线连接起来的呢
一杯2锅头
仔细看下面这图,红圈里面的内容全都是多余的,把它们全部拆了,把绿圈里面的电容移到留空的 位置那里,起到RC延迟的作用,达到复位的目的。
详情

网友:
本人刚学主板维修不久,请教一下,把那两个管摘下以后,PG经过线路不是断了吗,是不是要飞线连接起来的呢

网友:
修板,懂得理论,想拆就拆。谁敢挡你?

网友:
仔细看下面这图,红圈里面的内容全都是多余的,把它们全部拆了,把绿圈里面的电容移到留空的
位置那里,起到RC延迟的作用,达到复位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刚学主板维修不久,请教一下,把那两个管摘下以后,PG经过线路不是断了吗,是不是要飞线连接起来的呢

仔细看下面这图,红圈里面的内容全都是多余的,把它们全部拆了,把绿圈里面的电容移到留空的
位置那里,起到RC延迟的作用,达到复位的目的。

网友:
太有材了,耐力,意力,真是有维修的精神@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472-1-1.html

网友:
讨论就行。不要过于计较。

网友:
这兄弟行。

网友:
不要过于计较。讨论就行。

网友:
能修到这一步很不错了,一般做维修的像这样的情况早就不修了,

网友:
技术基本已经到炉火纯青了  好了继续见识了一把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板子  看了你这个我捡了个便宜 也是不开机 不过比你这个好些 就是没有绝少配件 没有修过 三极管最后一一个没有电压输出我直接给换了 就好了 呵呵 谢谢楼主啊

网友:
太强大了。呵呵。不过应该花了很多时间了!

网友:
呵呵   思路不错哦  很少修台式机的主板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基本功很到位。饼哥是不是技术很高啊,我有时间也当他徒弟

网友:
厉害啊。。说实话。我可能会放弃修他

网友:
这么强的水平。、佩服啊。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的,就发财了,O(∩_∩)O哈哈~

网友:
有一块磐正MF5的主板开机BIOS报错
EPoX GHOST BIOS Recovery screen
Please press Enter:
Drive A error or no exist...
Insert mainboard CD into optical drive (see Note below)
BIOS刷过了也不行,开机还是报错。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那个71脚很意思哟,应该是73脚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映泰的板,VTTPG信号由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元件转出来,NND,这么设计,钱多烧的啊

网友:
图纸很关键啊,我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分析一下就懂了呀:
3.3VSB经过一个大大的电阻30K(图标303的那个)给电容C540充电,由于经过了一个大大的电阻,给C540充电需要一些时间,
在C540充电的途中,Q10的B极是低电平,因此C极是高电平(有上拉电阻上拉),Q9的B极也高,Q9导通,Q9的C极变低电平,C极通PWRGD_SB。

随着时间的推移,C540的电被充满,Q10的B极就变成了高电平,Q10 导通 ,Q9截止,PWRGD_SB变成了高电平,复位完成。

两个小管在此电路就是起到一个信号转换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开关的作用,(第一个管开,第二个管就关,反之亦然)

把两个小管直接去掉,把原来的电容C540移到空的位置,那么PWRGD_SB就这样产生了:

3.3VSB直接通过R352(2.2K)给电容(把原来C540移过来到空的位置那里)充电,由于经过一个大电阻,电流很小,给电容充电需要一些时间,这就起到了延迟的作用,是复位电路必须的延迟。
当电容充电还没满时候,PWRGD_SB是低电平的,当电容充满电时,PWRGD_SB变成了高电平,完成复位。